华硕G41不跑码

楼主(2016-05-11):
上电 触发 不跑码

测试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测试pci-E 插槽
A13 时钟

A11脚 复位

按时序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就开始跑码了
还得查哪些呢
CPU 和桥的 工作条件吗

网友A:
BIOS有片选换座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
82801GB的桥坏的多

网友:
华硕啊,排阻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片选换座旁边的822排阻

测排阻 8.2K 阻值正常
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到这步了gb南桥问题大点

网友B:
把BIOS 傍边的822电阻换了

网友:
CPU 供电 时钟 PG 正常后 北桥发出的 CPURST#给CPU 发出ADS#就开始跑码了 找到了 点位图
H-CPURST# 测试1.22v  正常电压是多少呢

CPUHCLK# 测试0.35v

CPU PG 没法测

点位图 和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BIOS 傍边的822电阻换了

测试下

是不是还得拆下来 拆

网友:
CPU PG可以上假负载测试啊!不过PCIE  A11已经有了复位电压应该PG也有了,不过建议你可以手动复位一下看CPUrst和其他的rsr有没有高低高电压跳变。有的话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C:
1、测CPU时钟、复位、PG信号
2、刷BIOS
3、测总线
4、干桥

网友:
经验积累中,维修学习很重要啊

小宇电脑科技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测CPU时钟、复位、PG信号
2、刷BIOS
3、测总线

看来 最难修的 就是不跑码
都要查

网友:
全版正常是最难搞的 把 网卡 声卡 寸口拆了试试

网友:
CPU的条件还有没测的啊

网友:
这块主板是不 是822排阻是通病呀

网友:
不跑码测时钟 复位 总线 刷BIOS BIOS片选 华硕的板可以换下BIOS的822 82801GB的桥坏得很多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位图软件与点位图!现在可以打开了!

网友:
IO旁边的排阻加热下试试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上假负载看CPURST有没,时钟正常不,还有cpuPG有咩有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不行就加焊北桥或换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上假负载看CPURST有没,时钟正常不,还有cpuPG有咩有

没修好 估计是桥 CPURST 按测了1.2v 应该正常的

网友:
822 电阻好好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