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 刷机报错-5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11):
手机出现,一直搜索信号时,很多朋友都会恢复系统,或升级系统, 其实大部分时候出现一直搜索信号都是芯片出现问题,或者基带电源出现问题,
出现基带问题时不会报错-50 只有在基带源电压出现问题时才会报错-50
所以有此问题的朋友,直接查.基带电源电路即可. 基带电源电压测试正常的情况下则基带电源内部出现问题,直接更换基带电源

网友:
经验贴值得顶,虽然五代现在修得少

网友:
都有可能的

网友(2017-08-14):
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谢谢楼主,学习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感 谢分享维修经验给大家。学习了

网友(2017-09-25):
经验值得收藏 不过现在苹果5 维修的太少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手机的这一块没学过,我有一个苹果5,换了两个屏幕了,还是屏幕自己蹦,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报错以前也遇到过,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楼主,现在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