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硕Y481

楼主(2016-05-11):
前些天修到一个Y481华硕,板号X450CC  REV2.3  被人修过的,我换了待机芯片  EC  1.05V供电芯片   1.8v供电芯片ok了。但是今天又来了,发回去就没开机过。上电电流跑到1.05a不动,貌似不过内存。我就屏蔽了下板载内存。上内存,还是不亮机。我就刷了bios,依旧不亮机。我发现南桥很烫,上不去手。我心想南桥估计坏了。3代的南桥。我就想,换之前先烤一下吧,我用风枪吹了的,是不亮机的。谁知道,一烤就显示了。屏蔽板载内存颗粒是把R2428放到R2426位置上去就行了。
点位图和可亮机bios都上传了。我没有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asus A450C X450CC REV 2.3.zip

X450CC 2.1,60NB01E0-MB3010.zip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打值就可以打出来了

网友A:
光用BGA烤一下能管多久呢, 能换我感觉还是换了比较好吧

网友:
最终装起来又不显示了,桥还是死烫的,最后换了个南桥,还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用BGA烤一下能管多久呢, 能换我感觉还是换了比较好吧

恩,还是你说的对

网友:
第一个附件是迅维下载的吧 重复的可以不用上传

网友:
找到问题了就好解决,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华硕都留有板载内存屏蔽的

网友:
j加分鼓励。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植球

网友:
散热不好,。。。。

网友:
电流1.05时  应该集显供电没出,    估计是你桥盖没上引起的虚焊吧?    还是换了桥保险

网友:
挣钱才是王道

网友:
高手在迅维

网友:
这个 的换吧  吹一下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么强大 可以关掉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屏蔽板载内存很重要,收藏

网友(2016-06-12):
新的桥重起作下好

网友:
最好还是换南桥吧,保险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