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下QQ空间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6-05-11):
win10系统下QQ空间打不开怎么办

  使用win10系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最近突然出现win10系统下QQ空间打不开了。用另外一台WIN7系统的能正常打开QQ空间。估计是win10系统的浏览器最近升级后导致的不兼容造成的QQ空间打不开。
  如果你也遇到win10系统下QQ空间打不开了,可以用以下方案尝试解决:
  1、将浏览器改成默认设置:工具——INTEMET——程序——设置默认值。
  2、检查防火墙和浏览器安全等级。检查是不是将防火墙和浏览器安全等级设置高了?也许有未知错误、可以重启试试。
  3、检查QQ(浏览器)是否最新版本,是否兼容WIN10系统。
  4、检查你的网络是否流畅、稳定。
  5、win10自带EDGE浏览器兼容问题,建议先清理下缓存在试试,不行只有装其他浏览器了。
  6、直接用腾讯电脑管家解决,打开腾讯电脑管家——电脑诊所——腾讯专区——【QQ上的空间等按钮打不开】,修复。
  7、打开腾讯电脑管家——电脑诊所——腾讯专区——【无法用QQ登录相关网站】解决ptloging2域名不能连通。

  通过上面的7个方法,win10系统下QQ空间打不开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