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aba Satellite P70-A BIOS

楼主(2016-05-11):
Toshiaba Satellite P70-A板号 DAOBDBMB8F0
板载 SR13J HM86
板载独显 N14P-GS-A2 nVidia GT745M

Toshiba Satellite P70-A.rar

网友A:
今天正好遇到这么台 机器  开机电流0.9左右  下来试试看吧  我这台桥被上家干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正好遇到这么台 机器  开机电流0.9左右  下来试试看吧  我这台桥被上家干过

如果你开机画面等的有点久的话可以试试这个
這個是原本的BIOS只部分更新乾净的IME

Toshiba P70-A.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开机画面等的有点久的话可以试试这个
這個是原本的BIOS只部分更新乾净的IME

谢谢  刷来试试看

网友(2018-04-24):
我这个是集成显卡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2-01-18):
能把GT745M的独显VBIOS提取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正好遇到这么台 机器  开机电流0.9左右  下来试试看吧  我这台桥被上家干过

能把GT745M的独显VBIOS提取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