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J不定时掉电,求指导

楼主(2016-05-11):
请问师傅们这板是不是有什么通病,板号是X550JD REV:2.0,散热已经搞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刷bioss试试看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然后测下温控这类的,

网友:
找找通病~有没有短路~温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直接进烤箱 考几天试试

网友:
散热搞过了但有没看风扇转速  手模是否很烫  挺查查温控

网友:
看掉电之前,风扇是不是狂转,如果是就刷bios 。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隔离管g极电压。待机电压波形,。cpu供电波形,温控去掉,裸板测试是否掉电,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碰到过BIOS引起 ,桥 引起, 显卡 引起,散热 引起。  桥和显卡的话 换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然后测下温控这类的,

bios刷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然后测下温控这类的,

CPU供电电感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感也换过了

说错了,是CPU电感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学习下经验     混点积分  谢谢

网友:
刷BIOS  先把

网友:
CPU鳞波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型号的BIOS 问题太多了  我都折腾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