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 3 4 9 9 元 的板子 老好的板子

楼主(2016-05-11):
主板拿来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
一看这板子

网友A:
没图、没过程、没真相!灌水的吧?

网友:
刚开始供电不正常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板子这么贵啊

网友B:
语文老师死的早,有图没过程,3楼说的对,你的帖子可以归类为水贴

网友C:
维修过程 故障分析   没看到

网友D:
刚拿来这块板子,网上一查3499,作为一个小白来说,还没修过这么高端的板子。心想先试试,不行找师傅来看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在网上找图纸,结果没有,找点位图也没有,,包括维修经验帖也没哟,先量开机针脚有3.3V,复位电压不正常。短接绿线和黑线,CPU风扇也没反应。最后查24针主板主供电黄线没有12V,CPU8针供电也没有12V,MOS管高管也没有12V.最后把CPU风扇旁边的L型散热条取下来,底下有一排8脚MOS管、通过对地阻值的测量,发现为双MOS管、通过测量,第1.2个MOS管不正常,其他都没问题。最后把1.2MOS拆下来在测量.发现2MOS正常.1MOS管D极与S极属于击穿状态、最后把2MOS管焊上,1MOS管空着(本来也想安一个来着,最后实在找不到这么高端的MOS,毕竟不是专业维修)。加电测试,12V有了,复位电压也正常了。最后给一排MOS抹上硅脂,安上散热条。主板供电线都接好,装上风扇,内存,显卡。硬盘、接上VGA,直接开机了,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原来就是一个小小的8脚MOS管,可能是温度太高的时候烧坏了。虽然这微不足道的经验给大家带来不了多少帮助,小弟只是想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拿来这块板子,网上一查3499,作为一个小白来说,还没修过这么高端的板子。心想先试试,不行找师傅来看看 ...

烧MOS你不查驱动芯片有没有问题?过不了几天又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过程 故障分析   没看到

新人帖、维修过程在9楼,写的不好,请体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文老师死的早,有图没过程,3楼说的对,你的帖子可以归类为水贴

新人帖、维修过程在9楼,写的不好,请体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过程、没真相!灌水的吧?

新人帖、维修过程在9楼,写的不好,请体谅

网友:
客户的,师傅休假,我自己乱试试。

网友:
高端板子 没一样的芯片是正常的

网友:
是呀   ASUS  RAMPAGELVFORMULA网上将近3500

网友:
这下有过程和图像了吧

网友:
第一回写这种帖子有点着急过程写的有点晚

网友E:
败家之眼  华硕高端系列的主板
是不触发还是上电保护了?
如果是VCORE供电MOS管短路的话 第一次上电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下通电了才保护的啊

网友:
这么贵的板子

网友:
高档货啊没见过

网友:
X79 的板子  四个显示卡
填满要好多钱哟
不过楼主不换驱动芯片 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吧

网友:
直接下吧,同样 是新手

网友:
呵呵,芯片过几天又烧了

网友:
败家之眼还是第一次看到维修的,但是你最好换主IC试试,可能主IC会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败家之眼  华硕高端系列的主板
是不触发还是上电保护了?
如果是VCORE供电MOS管短路的话 第一次上电的时 ...

现在不少新I平台主板,如核心供电有短路也不触发的。

网友:
3400多的主板 牛逼啊

网友G:
这板子3499人民币?还是日币

网友:
新人不容易。支持下

网友:
关心收了多钱

网友:
图,昨天上传图片上限了

网友:
上传一下BIOS

ASUS RAMPAGEIV FORMULA 1.01.rar

网友:
卧槽
到手不打值就上电???
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子3499人民币?还是日币

现在好像是2900吧,X79的主板 ,不是日币。四个显示卡插槽,2011的接口。

网友:
楼主学了多久,就有电子元件好坏判别基础
测量点测试经验
主板跑线路经验

网友:
供电管击穿,电源不保护吗?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不少新I平台主板,如核心供电有短路也不触发的。

也不没有

网友:
我是为了看板子的。

网友:
这板子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