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归来,台式机主板第一片---华擎A55ICAFE之上电保护小修

楼主(2016-05-11):
客户打电话来说机器无法开机,去现场查看为按开关,风扇动一下就秒停,拔出12V 4PIN,依然保护,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得带回去检查。

回来迅速拆机检测并无外观问题,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再次点开关无反应,很明显是电源保护了。查3VSB,USB,内存,桥供电均不短路,当测到VCORE时对地为零,以为就是MOS管挂了可以秒杀了,记得徐老师说过快速判断哪个场管坏,一表笔接12V,另一表笔分别接上管G极,如果通了则此场管坏,当测到Q731时,发现敌情,换下后触发了还是掉电。论坛下载图纸,看图纸Q731的G极连了个升压电容,看颜色有点不对,换了再说。
通电测试,完美亮机!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A:
第一次发帖激动吧?有些小错误哦
1、VCORE对地为0,不只是上管坏,除非你没拿掉CPU
2、G极不连升压电容的,是相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激动吧?有些小错误哦
1、VCORE对地为0,不只是上管坏,除非你没拿掉CPU
2、G极不连升压电容的 ...

多谢饼哥指点!

网友C:
太激动了吧 修多了 你就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激动了吧 修多了 你就麻木了

呵呵,这板搞了2天才搞好啊

网友D:
Q731  G级哪里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Q731  G级哪里有电容?

打错了,是换的C733,电路图没有放大,看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激动吧?有些小错误哦
1、VCORE对地为0,不只是上管坏,除非你没拿掉CPU
2、G极不连升压电容的 ...

在没有拿掉CPU情况下,上官S级对地阻值就是处于偏低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激动吧?有些小错误哦
1、VCORE对地为0,不只是上管坏,除非你没拿掉CPU
2、G极不连升压电容的 ...

这里相位电容有端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E:
绿线为低是电源保护了?
那么绿线为高不能重复触发的是主板保护了 ?
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饼哥指点!

前排来挤挤, 宴王,牛逼哦。

网友:
实地出来的水平就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绿线为低是电源保护了?
那么绿线为高不能重复触发的是主板保护了 ?
是这样子的吗?

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再次点开关无反应为电源保护。
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为主板保护。

网友:
还是月饼老师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再次点开关无反应为电源保护。
触发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为主板保护。

谢谢 大神指点

网友:
不客气,我也是小白,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激动了吧 修多了 你就麻木了

版主,此板的IO-NCT6776F参与触发吗?(就是楼主那片华擎板)我这片是自动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绿线为低是电源保护了?
那么绿线为高不能重复触发的是主板保护了 ?
是这样子的吗?

楼主,我这片是自动触发(板和你的一样),这板的IO参与触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这片是自动触发(板和你的一样),这板的IO参与触发吗?谢谢!!!

LZ说了是论坛里下的图纸,自己也来一份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