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BGA 拆 台式机的 USB 下部温度多少才能让锡融化

楼主(2016-05-11):
一般BGA 拆 台式机的 USB  下部温度多少才能让锡融化   别说用老铁 和风墙来拆 , 我就想用BGA 拆。

网友:
原来BGA还可以用来拆USB

网友A:
我的【迅维】CF300 275度要两分钟左右才会融。

网友:
USB用烙铁拆很方便吧。

网友:
用疯抢不是更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风枪对付的,外加烙铁烫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风枪直接加热。这种的很容易换的没必要用BGA吧

网友B:
用风枪就行,你这样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就行,你这样有点大材小用,。

大哥用用风枪 ,能赚到钱吗。看来你外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用用风枪 ,能赚到钱吗。看来你外行了

这是确实,有些人就是这样,你不上大机器都以为是很简单不想给你钱...

网友:
270到300左右都可以的

网友:
我的245度锡可以融化

网友:
一句 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又不是芯片 怕温度高爆了 300起步 不行再加高点 到锡化了为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迅维】CF300 275度要两分钟左右才会融。

你的300 做BGA怎样 效果可以吗 好用吗

网友:
下部温度直接300以上,温度低了等的有点蛋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300 做BGA怎样 效果可以吗 好用吗

入门用还是不错,做大板有时候不是很方便,量大的话还是买好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就行,你这样有点大材小用,。

原来如此,秒懂

网友:
上到240等10秒,足够化了,BGA温度标准情况下,温度高了就小心那里面的胶化了,拆下来也没有用,240度胶都已经软了的,不能乱夹.

网友:
还是风枪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用还是不错,做大板有时候不是很方便,量大的话还是买好点的吧。

哦 就是大板时有点不方便 多谢 预算有限 打算入320 二手

网友:
hello, try with halogen lamp!

网友:
一个钳子加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BGA  我估计拆不了  这种应该用锡炉

网友:
疯抢好用多了

网友:
你不懂呀。..

网友:
用个锡炉直接拔

网友:
有BGA 还买锡炉 有钱没地方花了。

网友:
风枪块 BGA 我嫌慢

网友:
不难拆的用铬铁,
难拆的用热风枪。

网友:
就为你这句用风枪能赚钱吗  果断加分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我的电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确实,有些人就是这样,你不上大机器都以为是很简单不想给你钱...

还是楼主会做生意,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个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