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M17XR4 八声报警

楼主(2016-05-11):
最初现象为开机后屏幕花屏(有点像斑马线一条条的,屏最下面还有一部分白屏)没显示字。报警8声,最先考虑可能是显卡然后拆开后盖拔掉显卡后还是一样故障,大家都知道DELL八声还可能是屏没认到,就先没动显卡,拆机重新拔插了屏线一样,又拆开屏拔插屏线上电正常了,额。。。拆屏有个注意的是是要先把屏拿下,在最下面有两颗螺丝.......再碰到8声的,推荐先插插屏线看看,这机显卡感觉没那么容易坏,还有这机不插独显也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戴尔八声响我都是直接先插拔屏线

网友:
8升 多是显示故障 屏 屏线 显卡等 先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