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ote4无服务

楼主(2016-05-11):
三星note4一开始不开机拆了电源装上刷机就可以了但是插卡显示无服务,客户说以前他用就是好的请问大师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先看看能不能读卡 有没有基带

网友:
基带刷坏了吧

网友:
我有刷过三星的 基带给刷坏了

网友:
机器有基带,就是显示无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能不能读卡 有没有基带

读卡,显示无服务

网友:
看看射频线有啥问题没

网友:
好文章加分啊

网友:
希望楼主能搞的好

网友:
都搞了一个星期了在弄二天搞不好就还给客户了。好了在回帖子

网友:
现在有没有解决啊?求具体方法

网友:
昨天已经解决了更换了CPU可以搜到信号了麻烦帮我++分谢谢!

网友:
更换CPU,这可是大手笔啊

网友:
找老司机解决的

网友:
note系类问题太多了

网友:
更换CPU这个也太直接了。。

网友(2016-06-12):
没办法方法都试完了,最后一招不会就算了就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