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三色屏循环求助,按住主板屏线接口附近又能亮

楼主(2016-05-11):
回收一台Y400,开机白-红-绿-蓝循环,感觉是屏线接触不良,拆开插拔屏线好了,第二天开机故障复现,这次插拔屏线已经没用了,拆开测屏线全通,当表笔点到jlvds1开机时突然亮了,然后反复测试:只有把手压在屏线附近时才会亮机,否则会红绿蓝循环,单独按压显卡,PCH,cpu,显存都没用,非要把主板放平在桌面上才行,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求大师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显卡已经假焊过了,然并卵,此机器不能去除显卡供电,去掉了彻底不亮

网友A: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  那个屏显座子虚焊 或者禁了什么脏东西需要清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虚汗了 焊接一下就能决绝

网友:
加焊一下屏接口  不行就换一个屏线

网友:
估计是屏线

网友B:
这机子我遇到过,显存导致的,把显存加焊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线座子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  改成uefi格式就能进。。

网友:
Y400  ,干屏线接口旁边的 显存吧 。。。  能换是最好的 。。加焊也能用上一段时间。。

网友:
感谢8楼和11楼,下班前搞定了,确实是显存问题,加焊uv5显存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  那个屏显座子虚焊 或者禁了什么脏东西需要清理

感谢您的建议,我已经加焊过座子,最后是加焊显存解决

网友:
应该是pcb板层断线或者不良吧

网友:
搞显存能好百分80

网友:
这显存,已经通病了.

网友:
8楼11楼正解  可想而知这已经是通病

网友:
这个是显存,通病。

网友:
感觉按的那个地方,虚焊还是断线了。

网友:
该机器你加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遇到过,显存导致的,把显存加焊试一下

显存还有这种故障,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加焊用不久,直接换掉省事

网友:
这机器我记得没错的话下面有个屏幕供电三极管容易虚焊,以前遇到要把屏线插拔一次能正常显示

网友:
y400显存坏的挺多  有时加焊还没效果

网友:
显存不是该花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建议,我已经加焊过座子,最后是加焊显存解决

现存导致这问题也是奇葩了

网友:
虚焊率95%以上。加焊吧

网友:
焊显存 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

网友D:
量下屏线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有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下屏线接口的对地值,应该是有虚焊了

是显存 虚了,已经公布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