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X88V板号F82VF,内置键盘不能用,外接USB键盘也不能用。

楼主(2016-05-11):
(无正文)

网友:
有一种bios是集成到EC里面的  我见过这样的  还有有没有进pe试试  看看能不能 用

网友:
有提示uab legacy support disabled in the setup,进不了PE,键盘都不能用了,进不了BIOS设置。查电路图,USB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
遇到过bios设置禁了usb的  但是内置键盘能用  换个内置键盘  不行换桥吧

网友:
+V5REF_ICH,+VCCUSBPLL_ICH,48MHZ都正常看来只有换桥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PCB板容易漏电,测下键盘接口到EC的内阻

网友:
这种情况就如键盘短路,接别的键都失效

网友:
桥的问题大

网友:
桥换过了,不是桥问题,EC也换了一个样。

网友(2019-09-17):
华硕usb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975-1.html

网友:
把内置键盘拔掉。用外置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