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1):
板号J1 DIS 09259
       同行拿过来是不触发,N4030的本子一接外接电源,0.18A电流.
      拆机,手摸待机CK= (RT8205B)芯片发烫,测各个引脚阻值正常,怀疑芯片问题,立马换了一片,接上外接还是0.18左右,看来不是待机芯片问题.仔细一查8脚线性电压偏低约2.1V,断开后级,电压正常,看来后级有短路,根据图纸,此电压主要是为EC供电,没多想就把EC换了,换完后还是0.18A,看来我今天做事有点毛躁了(不过此机修到最后EC确实是坏的).换完EC后仔细想了想,于是查图纸看看这个+kbc_pwr去了哪里,除了EC,还到了小板接口.

拆下小板,阻值正常了,下了小板图纸,这路供电还进了bq24745  充电芯片,看来是这个芯片,找来料板,拆下换掉.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亮屏.
一路安装,眼看要进系统桌面了,啪的一声,掉电了,赶紧看看,原来风扇不转,检查风扇接口正常,风扇经过检测也正常的,看来是主板温控的问题了(还有件事忘掉了,刚才换掉的EC是坏的,料板上拆下的,上电1.2A不亮机又换回原来的EC  型号NPCE781BAODX )现在可以亮机了,但是风扇不转.温控芯片CMC2102.
看到论坛一个贴子说电池BAT_SDA 和BAT_SCL 一组线阻值不正常,他换的是bq24745 解决的,我这个已经换过了,这组线与EC想连,查得BAT_SDA阻值只有4欧,拆掉EC不短,手边已经没这个同型号的EC了,有个NPCE781L的,论坛里有说能通用,能不能用换上试试就知道.
    一顿工夫,EC换好,按开机键,风扇哗哗的转起来,屏亮

   总结一下,这个机子如果BAT_SDA 和BAT_SCL如果有一条线短路,会导致EC的SMB模块故障,导致风扇不转

网友:
这个技术到位

网友:
我记得这个温控芯片的总线只是跟EC汇报温度情况我也不知道这个短路是否会断电,而真正调节风扇转速的是温控芯片通过2 3 -   去检测cpu温度,当处理器温度过高时,温控芯片通过pwm波形调节风扇转速进行降温,如果还达不到降温的效果,那么机器就会啪断电,

网友:
这款机器ec挺爱坏

网友:
偏低约2.1V,断开后级,电压正常,看来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