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很骑吧的问题

楼主(2016-05-11):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NC6400的机器,插入适配器自动上电,按关机变重启,求给位大神指教
                                                                                                    小白在此谢谢!

网友:
拔掉开关排线试试。

网友:
先确定开关有无问题  然后再刷BIOS看看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一个需要的话联系机器正常使用的机器现在便宜出

网友:
开关键、网卡、桥等

网友:
这问题是常见故障,自动上电和关机变重启是同一故障。有啥奇葩啊?奇葩的是你这也没见过

网友B:
等于自动开机查下 WAKE 和开机线路等

网友:
不接开关 光板试试  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于自动开机查下 WAKE 和开机线路等

我现在查出来了,原理是光驱引起的,光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有一个需要的话联系机器正常使用的机器现在便宜出

已经查出来了是光驱引起

网友:
查一下WAKE 和刷BIOS试一下

网友:
guang  qu  zhem  huizhe  yang

网友:
检测开关,CMOS电池,适配器再用个原装的试一下

网友:
量下COMS电池有么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