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自动开机

楼主(2016-05-11):
客户拿来一台X240,说是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我测试后发现有时一插电源就会自动开机,还有电源和电池同时接上开机进系统,关机后,不会自动开机,只要拔掉电源,立马开机。还有用电池开机,关机后立马开机。维修期间换过电池,排除过开机键,键盘,和其他外设,也没有进过水,还有刷过BIOS,都没用。谁有遇到过此故障。麻烦告诉我,在这里我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换个ec试试

网友:
测下自动开机时,ec到南桥的开机信号有没变化,有变化就查ec没变化查桥

网友:
换ec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个毛病,坐等高手

网友(2016-06-11):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A:
也是这问题 换了板子还是这 后来没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这问题 换了板子还是这 后来没管了

*脏话*,换板子都不行么,这个插电池关不了机,还有个插电池开不了机,真的是笑死我了,什么破机器

网友:
我有个T400也是这问题 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脏话*,换板子都不行么,这个插电池关不了机,还有个插电池开不了机,真的是笑死我了,什么破机器

我是换了个,开始拿回去还行。后来没过几天就不行了。插拔电池就自动开机。关机后放一夜第二天肯定是开机状态。接电源状态下一直稳定。时间长了。也懒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