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ok机器备份DA0TWSMB6E0 REV-E

楼主(2016-05-11):
BIOS  ok 板号:DA0TWSMB6E0 REV-E

SB bios.rar

网友:
神州炫龙机器备份DA0TWSMB6E0 REV-E

神州炫龙机器备份DA0TWSMB6E0 REV-E 两个BIOS  ok机器备份

EC BIOS.rar

SB bios.rar

网友(2017-09-12):
开机 反复重启  下来试试吧  屏幕不显示

网友(2018-07-11):
刷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19-05-26):
OK板 备份的OK板 备份的OK板 备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