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1-15 D2版号WA50SHMB-0D图纸

楼主(2016-05-11):
收到客户一台机械师M511-I5 D2的机器(现在这些游戏本,基本都是蓝天的模具),客户描述 使用中翻了几下屏幕 电脑就灭了,再也开不了了
接可调电源有待机,按开机键电流略微一跳,感觉有短路 保护一样,拆机看无进液,怀疑是上半个问题,
裸板点,电流刷刷跑上去,接屏也有显示,将另一个摄像头的排线插上就不开机了,上半个拆开后,果然是摄像头线烧了(屏轴位置,压得太紧了),修复很简单了,接上OK,测试正常,在淘宝买了个这个板子的图纸,分享下版号WA50SHMB-0D

网友:
图纸对不 现在分金贵这

网友(2016-07-01):
确定能对上不 没分啊

网友:
刚好今天接了一台。下载看看了

网友:
刚好修到这机器,感谢分享

网友(2016-08-15):
手上正好有一台,触发跑0.10

网友:
我修到这个是屏线拆了,也是掉电保护,烧鸡解决

网友:
刚修到一台白屏的,重做显卡、换转换芯片均无效都是白屏~~谢谢楼主图纸

网友:
骗分的贴子!!这个只是使用说明书,大家不要下载!!

网友(2016-09-22):
谢谢了 就等着下载  正好遇到报警几次就断电

网友:
刚好用得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6-11-07):
谁下了啊?说一下,楼下有个人说是说明书,,真的假的?

网友A:
修过两台都是待机3v把pch干掉的,其中一台报了价之后客户居然说可以找售后保修!买这种神机的都tm人才

网友:
蓝天的 高级货?? 机械师????????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都是待机3v把pch干掉的,其中一台报了价之后客户居然说可以找售后保修!买这种神机的都tm人才

你说的对,刚好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3V待机电路短路烧鸡只有PCH发烫,难道是通病了,不知道这种机器换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网友:
这图纸即有说明书 也有电路图可以下载

网友:
烧桥的太多了,蛋疼了是如果BIOS也坏的就挂屁了,刷了显卡叹号,那才叫一个蛋疼,蛋疼中

网友(2017-02-09):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非常感谢,这是冷门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