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跑d3修复一例

楼主(2016-05-11):
客户用来一台机器,说开机不显示,接到机器后,插上诊断卡,挡代码d3,不插内存也挡D3,既然不过内存,就先刷个BIOS试试看吧,然而刷完并没什么反应,还是D3,还是老老实实测内存条件吧。VCC_DDR:1.8V,SPD:3.3V,VTT_DDR:0.9V,SMBDATA:0.07V,SMBCLK:0.84V,这两个明显不正常,手上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图,那就跑线吧,想想又麻烦,先在论坛搜搜看哪位兄弟有碰到这个问题不,一搜还真有,有一个贴子说是ATX电源插口和内存条插槽中间的小8脚IC拆了就好了(S11 FGP933好像是)拆了还是无果,接着跑线吧,经过几分钟,找到了南桥旁边有个272电阻是连到SMBDATA和SMBCLK了,这个电阻应该是个上拉电阻,稳定SMBDATA和SMBCLK传输的,测一端有3.3V,另一端只有0.07V和0.84V,把这个电阻给换了,在料板上没有找到一样大小的272电阻,直接换个102电阻,再上电测SMBDATA和SMBCLK都恢复正常3.3V了,上内存顺利跑码到75,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A:
你确定找不到272像般大小的?
华硕主板 内存之间都有 桥 旁边  CPU旁边会没有?
IO旁边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找不到272像般大小的?
华硕主板 内存之间都有 桥 旁边  CPU旁边会没有?
IO旁边也没有?

不是,是我的料板都拆的差不多了,修主板也不是很多,很多都当废品出掉了

网友:
遇到几块 跑E1  不过内存 个条件正常·就差没有动桥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卖废品之前你没拆点零件备用?

网友B:
用1000欧姆代替272欧姆的电阻,也可以吗?不会太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1000欧姆代替272欧姆的电阻,也可以吗?不会太大吗?

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能说下吗?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板一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000欧姆代替272欧姆的电阻,也可以吗?不会太大吗?

不会啊, 它原来是272的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什么牌子的主板,能说下吗?

我标题说了呀,是华硕P5KPL S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板一样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对你有点用就好,

网友:
对了,补充一下,那个8脚小芯片我给补上去了

网友D:
楼主,这三个点在哪里测啊.VTT_DDR:0.9V,SMBDATA:0.07V,SMBCLK:0.84V

网友D:
我有块板P5KPL-AM,和你这个比,应该是小板,开机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三个点在哪里测啊.VTT_DDR:0.9V,SMBDATA:0.07V,SMBCLK:0.84V

VTT_DDR电压在内存插槽旁边的排阻上测量,SMBDATA,SMBCLK在119脚和120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块板P5KPL-AM,和你这个比,应该是小板,开机不跑码

修好了吗?

网友D:
没呢.我也是刚学.有空了就把板拿出来整整,你说的119脚和120脚是指内存的插槽的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呢.我也是刚学.有空了就把板拿出来整整,你说的119脚和120脚是指内存的插槽的脚吗?

是的啊,慢慢来,加油

网友:
顶,谢谢分享,信号一般会有一个上拉供电,电阻一般1K以上。

网友E:
SMBDATA这个是系统总线?
浩祥电脑
一个系统总线时钟,一个系统总线数据,还有什么疑问吗?
详情

网友:
我等小白只能照大神的葫芦画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BDATA这个是系统总线?
一个系统总线时钟,一个系统总线数据,还有什么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