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C-M LX无显示

楼主(2016-05-11):
如题开机无复位,换12V接口位置的822后开机跑马,但还是无显示换BIOS 边的822后显示了 一次重启后又无显示了测试卡跑D0,求助
重启

网友:
华硕的板子太讨厌,可能还没有找到真的故障点

网友(2017-07-08):
D0不要怕,当它是00,查条件,ASUS板有时比较叼反反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