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要换灯管,不知买多大的

楼主(2016-05-11):
我不是修笔记本的,这台T400是客户400处理给我的,开始使用正常,不死机不重启也不蓝屏。可是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亮度只能最大,倒是能调小,可是一小高压板就出现滋滋声,有时按一下高压板的位置声音能消除或变小,亮度调节可以变化。近几天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近一半的屏幕好像是灯管闪动,查啦一下资料觉着不是屏闪动,就有点类似于日光灯忽明忽暗的那种故障,而且屏幕闪动的那部位有点发红,本子估计是2010年左右的。现在决定自己换灯管,但是不能确定灯管的具体长度。T400是14.1的宽屏,桌面的的尺寸是305*191。卖灯管的也不懂,查看他推荐的有307和310的2种规格,望高手说一下。下面发一张这个屏幕的型号。

网友A:
高压板或灯管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灯管可以短一点但是不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或灯管都可能有问题,

谢谢回复,现在的问题是灯管已经发红。可以肯定是老化。高压板这个上面有好多指示灯,换通用高压板灯就不亮啦,现在想先换灯管看看,不行再买个2手的高压板,这个高压板很好换。我最关心的是灯管的尺寸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管可以短一点但是不能长

短一点也不好吧,感觉还是和原来的长度一样好些,本来买啦2种,一种307的,还有310的,可是卖家说307的无货啦。灯管最少买10只,我不是专业修本子,怕买错啦浪费。

网友C:
再说这个灯管想抽出来,短啦怕不好焊接。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灯管上的防震胶圈估计拆不下,这个胶圈不安影响大不?深圳倒是有货,可是一卖就是一包,1000个,我留着也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一点也不好吧,感觉还是和原来的长度一样好些,本来买啦2种,一种307的,还有310的,可是卖家说307的无 ...

不是专业的那你灯管会换吗?要小心别把屏弄坏了。要不你就去电脑城找同行问下有没有的卖你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业的那你灯管会换吗?要小心别把屏弄坏了。要不你就去电脑城找同行问下有没有的卖你一根

我是说我不修笔记本,显示器换灯管还是能换的,屏已经拆下啦,不然也不会拍到屏的型号帖子。我就是想自己学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专业的那你灯管会换吗?要小心别把屏弄坏了。要不你就去电脑城找同行问下有没有的卖你一根

还有亲戚有好几台T400,想买几根灯管备用。

网友E:
这家伙,找维修店买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找维修店买最好。

我就是做电脑维修的,配件都是自己买,同行也是网上进的,我就是想找个换过灯管的问问而已。联想对这种商务本售后服务还是很不错的,不过他们可不给你换灯管,而是直接2000元换屏。

网友:
没换过这个机器的灯管

网友:
141WD-L05是型号

网友:
呵呵我不是问屏的型号,我是想知道这个屏使用多长的灯管。

网友F:
你直接量屏幕长度, 就是直接和他报多少CM 就可以了。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尺寸,可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和你说,你说的肯定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直接量屏幕长度, 就是直接和他报多少CM 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么报的,问题是不同的店报的不一样,目前集中在307和310.

网友G:
卖灯管的人不会这个都不懂吧,怎么卖呢?

网友:
14.1寸的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报的,问题是不同的店报的不一样,目前集中在307和310.

量屏幕的总长(带铁框量),减去0.5CM--1CM左右,都可以,因为一般卖的的长度是灯管玻璃的长度,灯管有焊点端口,所以会比屏短一点点。
  如果你还不懂,就把显示器丢到垃圾桶,买过一台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卖灯管的人不会这个都不懂吧,怎么卖呢?

他让我量一下桌面的长度,我量啦,然后就有给我307的,也有给我310的。其实我本来下单买啦2种,问题是307的他发货又和我说没货啦,我又不是专业修笔记本,就是家里和亲戚有好几台14寸笔记本,就想买几条备用。再说这年头维修不好做,以前笔记本换灯管我都是让同行做,当然我也不会白忙活,同行给个同行价,差价就是我的啦。这个笔记本是我自己的,想学着换。屏幕已经拆过又按起,主要是拔插啦一下屏线,这不也就是剩下把灯管拿出来再焊上装回去,何况台机屏灯管换过,所以感觉并不是难度有多大,估计这个型号的笔记本时间还不是太长,换灯管的不是很多,所以我问同行他也不清楚倒底是307还是310,论坛信息量大,发个问问就是啦,没人知道店家再有几天就到货啦,换过我就知道啦。

网友:
你这就和没说一样,14.1是屏的尺寸,这个不用问我的屏的说明里就有,我要知道灯管的尺寸。

网友H:
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屏幕的总长(带铁框量),减去0.5CM--1CM左右,都可以,因为一般卖的的长度是灯管玻璃的长度,灯管有焊 ...

虽然你说的有点难听,不过还是有点道理。卖家让我量桌面,而且他也说不是很准,可能问题就在这里,不同的屏,可能边上的固定铁框略有出入,310和307都是14.1宽屏的说法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屏幕已经按起来啦,就不拆啦,这玩意毕竟拆多啦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等来货2种一起买保险。其实卖灯管的也说灯管也不是绝对307,可能是308,310的也大点,所以买2种保险,灯管不贵快递费贵。再说我也不是灯管挂了 ,凑付还能用,等进货再买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你的回答最准确啦,嘿嘿我主要是没来灯管以前这个本子还在用。

网友I:
直接20左右改LED多好,想多长就剪多长

网友J:
楼主弄好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20左右改LED多好,想多长就剪多长

小黑有一排指示灯,改LED通用板没指示灯 ,有指示灯的成本就100,加快递要110,这个价换主板都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弄好了吗,怎么解决的

谢谢关心,昨天灯管到啦,换的是310的灯管,一切故障消失,灯也不发热啦。拆下的灯管有一头发黑,估计是灯管质量不行高压打火引起灯管闪动,就和节能灯闪动一样,再就是因为灯管老化,可能是高压版过载,引起类似于台机电源过载的那种吱吱声。

网友:
发几张换下的旧灯管图片。

网友:
问x宝店小二,他们最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卖灯管的人不会这个都不懂吧,怎么卖呢?

你可以换一家买
尽量买短的,因为是装在屏里,短点没事,长了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让我量一下桌面的长度,我量啦,然后就有给我307的,也有给我310的。其实我本来下单买啦2种,问题是307 ...

你可以换一家买
尽量买短的,因为是装在屏里,短点没事,长了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直接用尺子量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换一家买
尽量买短的,因为是装在屏里,短点没事,长了就不好处理了

我感觉短啦也不好,别说亮度,就是安装也麻烦,因为都是抽灯管,太短不出头不好焊接。

网友:
14的灯管哇

网友:
直接量下屏,比屏短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太短发光会均匀么

网友:
就14寸灯管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短啦也不好,别说亮度,就是安装也麻烦,因为都是抽灯管,太短不出头不好焊接。

我换过小屏的灯管,那时候没有14的灯管,我换的是13的灯管,两边随便短一点没事

网友L:
14的屏有有两种,一种141宽屏,一种是14普屏。你这应该是宽屏的,应该买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14的屏有有两种,一种141宽屏,一种是14普屏。你这应该是宽屏的,应该买长点的

没看全帖子吧哥们,我已经换好啦嘿嘿。其实310和307的都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14的屏有有两种,一种141宽屏,一种是14普屏。你这应该是宽屏的,应该买长点的

呵呵纠正一下,应该是3种,一个是4:3的普屏,宽屏有2种,一个是16:9的,一个是16:10的,宽屏的这2种不能代换。这3种都是14寸的笔记本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说这个灯管想抽出来,短啦怕不好焊接。

短了可以焊的,先焊一边然后再拉到另一边焊,灯管可以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