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监控电源12V维修心路历程

楼主(2016-05-11):
昨天在家早上起来发现12V监控电源不亮拿下来,拆开测试,测量各个原件,短路情况,发现12V后级整流二级管有短路现象,拆下测试发现有一个二级管已经击穿阻值为1,万用表二极管档,响,一个是好的,阻值为500左右,反向为无穷大,好的,通电测量后级无12V输出,发现450V电容有300V左右电压说明前级电路整流电路和EMI电路没有问题,整流电路为4个二级管,继续测量变压器前端电压正常,发现变压器没有输出,变压器也损坏了,无法维修了,由于本人有一个备用的12V监控电源,直接拆下换上,不小心把EMI弄掉了,尝试恢复,结果把线都连上发现EMI2段都是断路,无法进行滤除市电220V的干扰,把坏的12V监控电源的EMI换上,修复完成,测量好的12V监控电源从变压器出来是12到20多的交流电,到整流二级管正级还是交流电,整流二级管出去的直流电压,经过滤波电容,出来的12V以上的直流电,通过跑线本人得出有一个控制芯片,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只有通过经验判断,通过2个整流二级管,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正级,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负级,可能是通过这个产生震荡电路,和液晶显示器的,控制芯片和场管的震荡的电路不同,还有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是通过三级管实现震荡电路,本人不是学电子的,第一次发贴,会修主板和显示器,笔记本修通病,如果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本人QQ174802433,可以私下交流技术,论坛不怎么上

网友:
问一下楼主8脚的IC用的何型号?

网友:
8脚的IC用的何型号SM003 4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