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1):
开机0.4A,用
示波器
测u4 bios1脚有波形。内存数据线有跳变,cpu加焊没用。无意用发现南桥上有点腐蚀。测电容上电压为0.98。取掉升为2.98。。估计是RTc供电滤波。。。0k
cpu

网友:
这机器南桥上电容是个通病

网友:
左下脚吗

网友:
通病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245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908-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45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595-1-1.html

网友:
这个电容有修到过

网友:
以前一个g485,主板加热就能开机能亮,冷机开机就不亮了,下次遇见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