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华硕P8Z68-V LX 不跑码

楼主(2016-05-12):
小弟菜鸟,想学习主板维修,请各路大神指教。

手上有一块华硕P8Z68-V LX主板通电能触发,诊断卡00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先刷了BIOS,问题依旧。

后来测得CPU供电有问题,6相供电只有一相有输出。

这种情况是上管坏了,还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目前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源芯片。

ASUS P8Z68-V LX备份.zip

网友A:
重点查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B:
那一组    是CPU_VTT   总线供电!

网友C:
场管都拆掉一组了,是不是之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管都拆掉一组了,是不是之前修过?

我自己拆的,后来找到原因了。按RT8859M通病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组    是CPU_VTT   总线供电!

有机会得参加一下迅维的培训。自学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电源管理芯片啊

谢谢,问题找到了,按RT8859M通病修就行了。就换了2个电阻。

网友D:
这是总线供电1.05v,不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总线供电1.05v,不是cpu供电

谢谢指导,看来我还是要培训一下。

网友E:
这个板用RT8859M的芯片吗!
8859 通病修过都知道

H55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用RT8859M的芯片吗!
8859 通病修过都知道

好像是ASP1000之类的吧。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ASP1000之类的吧。

华硕找 RT 代工的 芯片,一模一样的, 华硕叫 ASP1000 , RT叫 8859M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ASP1000之类的吧。

原来是这样的!

H55

网友G:
打死我都不信  华硕的高端板居然用   垃圾的RT8859

H55

网友H:
华硕用rt.8859不会吧  这芯片太垃圾了

H55

网友:
kan看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打死我都不信  华硕的高端板居然用   垃圾的RT8859

看这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华硕用rt.8859不会吧  这芯片太垃圾了

以前还不知道 ,看了 RT8859M 和 华硕的 ASP1000 芯片,在 1155 的主板上面 竟然一模一样的。。
   华硕不会生产 这些芯片的,华硕也就充其量是 加工而已。。 桥也是买 别的公司生产的芯片。 组装而已。。。

网友:
打对地值啊

网友:
主板现在还有人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还不知道 ,看了 RT8859M 和 华硕的 ASP1000 芯片,在 1155 的主板上面 竟然一模一样的。。
   华硕 ...

福利!原来RT8859和ASP1000可以代换

网友:
坑爹呢,难怪这破芯片和RT8859M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这里。。。。。。。。。。。。。。

我也吓一跳
麻痹华硕这是作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