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加热能开机,冷却了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5-12):
联想G485  LA-8681P 在桥周边加热开机能显示,冷却了不显示,电流跑到0.49就是不显,漏电电容去掉也是一样,加焊过桥,BIOS也刷过也不行。有没有人遇见过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A:
直接换桥再说,有时候桥内部元件

网友:
修过类似的 有元件老化 不好查

网友:
RTC电路查查

网友:
换桥试试吧,估计是桥或者桥附近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将桥重植或换个

网友:
你拆的哪个漏电电容

网友:
不显,漏电电容去掉也是一样,加焊过桥,BIOS也刷过也不行。有

网友:
RTC电路可以看下

网友:
rtc电压如果没问题。直接换桥

网友:
断线或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

网友:
RTC电路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查RTC电路没问题就换桥。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INTEL的桥,加焊效果不好,一般都要换掉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桥再说,有时候桥内部元件

换了也一样

网友:
换了桥也一样,现在只要开机热一会,在关了,在开就显示了,查不出问题

网友:
这待机我觉得不是很对,待机0.029

网友:
0.49的电流CPU的供电应该还没出来吧?

网友:
看看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供电没出

网友:
一般南桥换了就好

网友:
换桥吧,应该没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灌灌灌灌

网友:
最讨厌修这种现象不稳定的机器 这个需要时间和真功夫

网友:
是不是BGA不行呀。换个好的。

网友:
RTC电路看看 有时候电容漏电 加热了就好了

网友:
这情况你已经换了桥还是涛声依旧的话, 我感觉像是桥周边元器件有老化的吧

网友:
也不一定是桥,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二级供电!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