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85主板USB不能使用

楼主(2016-05-12):
本人使用的一台HP主机,现所有USB接口均无法使用,有时有一个孔可用。测阻值数据线阻值540;红线5V正常。请各位指点应如何着手,谢谢!

网友:
如果时钟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PCH要换了。

网友:
对地值正常的话,换桥吧

网友:
前几天搞定了.谢谢回复.电容问题.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是哪里的电容问题吗?我这里有一块主板也是这个毛病,谢谢

网友:
.电容问题可以讲一下那个电容为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