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测试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6-05-12):
有一台G480机器。修好后进系统测试声音。却发现驱动正常,但是没有声音,各位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替换一下音频小板测试一下

网友:
设备管理器有声卡了吧,有就查查工作条件,静音,总线,耦合电容

网友:
声卡的耦合电容出的问题挺多

网友:
耳机有声音啊????如果也没有就查主板吧

网友:
应该是设置不对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 这个右侧有个小板排查下

网友:
7981P 不接外接小板拿来声音

网友:
要不进水腐蚀要不声卡坏

网友:
先把系统重装一下再说吧

网友:
在论坛上看了 说是换了南桥就好了  可是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从官网上下的驱动也是一样的  求大神帮吗 搞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