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短路(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6-05-12):
山寨x58主板,北桥上面电容全部短路,是不是可以放弃了?电感已经断开了!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挡料板吧!

网友:
挡料板吧! 不过  有种可能是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放弃吧,桥的可能性95%以上。

网友A:
就这样 被你给秒杀了

网友:
桥坏、没价值修了

网友B:
阻值接近0?正常在10欧姆以上都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被你给秒杀了

你真人才,好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接近0?正常在10欧姆以上都是正常。

就是0,看回复桥肯定挂了没必要搞了!

网友:
像在NB确定短?

网友:
连电感都全部烧断了?那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换吧,没价值修了

网友:
桥坏不值得修。

网友:
短路换板子

网友:
一般桥上的电容,有二个以上短路的基本上就是桥挂了。

网友:
标准的做法是:先把桥从主板上拆下来,然后看短路点在主板上还是在拆下的桥上。如果在板上那就找电容吧。如果在桥上,桥一般有三四路供电,测桥上的电容是哪一路短,就拆那路电容拆光为止。如果拆光桥上的电容还是短那肯定桥坏,如果桥上所有的供电路数全短,那也是桥坏!山寨X58桥供电估计设计的太渣,高压进去全部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