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6-05-12):
联想G480死机,装个系统后还是死机,硬盘检测是好的,内存也换了,等进系统过后没过一会出现蓝屏OXOOOOOOF4,然后就重启到BOOT菜单中,必须关机重启才行,这是什么原因,急急急、、、

网友:
你装的什么系统??换个win8试一下。

网友:
如果排除了系统本身的问题,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试,会有惊喜哦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呢,装个纯净版的系统先不装显卡驱动试下

网友:
是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呢

网友:
你们谁有G480独显的BIOS啊  麻烦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