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触摸无法使用

楼主(2016-05-12):
今早一大早来了一司机大哥,说手机触摸无法使用,昨晚还用得好好的,客户放下手机走人,按开机键关机,划不动,返回键也有反应,拆机,拆电池,重新装机,一切恢复正常。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大神知道 的求告知,会不会是有什么隐性故障啊

网友A:
只是屏幕接口没有接触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屏幕接口没有接触好吧··············

问题是我把电池硬关机后再重新安装又好了呢

网友:
我对面有个大哥也是这样的  就是主板问题  电池屏排线拆了再装酒能用  完了用两天甚至更短时间又死屏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先按HOME和开关机键复位一下,免得拆电池。

网友:
系统问题,刷机。

网友:
其实也木啥大问题 就是死机了 断下电就好了

网友C:
系统问题 能强制关机吗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先按HOME和开关机键复位一下,免得拆电池。

说得对,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问题 能强制关机吗

强制关机你也要滑动确认关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关机你也要滑动确认关机啊

这点真是不如安卓机

网友:
苹果这问题是经常有的,感觉就是电脑忽然没加载到某驱动一样,按HOME加关机10秒重开就好了,也没有其他后遗症,说真,懂多了这钱就不好收了,以前iphone4的时候这情况收到钱,现在基本不换件都没钱收

网友:
手机假死机,按home键关机重启或者扣电池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