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无待机电压维修

楼主(2016-05-12):
MS-7680 无待机电压,首先测量一下各个对地值,正常,后来发现此版的待机供电为5个脚的IC转换为3.3V,如图, 把控制此IC的三极管拆掉就OK了。如图:
请问,我拆掉的MOS管,受控于IO,IO发出的CP_3VA_OFF的信号,触发前应该是什么电平,触发后又是什么电平,谢谢

网友A:
看了一下图纸这个莫非是双二极管吗?看样子不会是。

这个应该是VCCDSW3_3受控于RTCRST#  可以直接短接R47不用拆其他。

网友B:
MSI有的主板触发后才出待机

网友:
5v转3v图纸怎么没有

网友:
这种管子应该随便一找就有吧,换上不是更好?

网友:
简单粗暴,,,不过我们新手\一般不敢[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图纸这个莫非是双二极管吗?看样子不会是。

这个应该是VCCDSW3_3受控于RTCRST#  可以直接短接 ...

直接短接r47比较方便

网友C:
请问,我拆掉的MOS管,受控于IO,IO发出的CP_3VA_OFF的信号,触发前应该是什么电平,触发后又是什么电平,谢谢

网友:
以后还是会出问题吧  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IO发出的CP_3VA_OFF的信号,实测触发前后都是低电平,那么此信号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EN没查吗?

网友:
查了为低电平

网友:
查了为低电平,拆了管子,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拆掉的MOS管,受控于IO,IO发出的CP_3VA_OFF的信号,触发前应该是什么电平,触发后又是什么电平 ...

en信号是高电平开启,只有一个管子的话触发前是高电平,触发后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信号是高电平开启,只有一个管子的话触发前是高电平,触发后是低电平

装上电池,一直是低电平,不装电池,然后把ATX电源拔掉,等10秒钟,插上电源,但不要装电池,是不触发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I有的主板触发后才出待机

这到没有遇到过像你说的那样的

网友E:
这个CP_3VA_OFF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触发前应该是高电平,出发后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P_3VA_OFF是什么意思呀

IO发出的信号

网友:
直接开启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问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问你谁发出的 看不懂意思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拆掉的MOS管,受控于IO,IO发出的CP_3VA_OFF的信号,触发前应该是什么电平,触发后又是什么电平 ...

你那个是n场管即高电平导通,触发前后应该要低电平截止,才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信号是高电平开启,只有一个管子的话触发前是高电平,触发后是低电平

触发前高电平的话,管子导通,开启是低电平了

网友:
可能那个管子坏了,ds导通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