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监控电源12V维修心路历程

楼主(2016-05-12):
昨天在家早上起来发现12V监控电源不亮拿下来,拆开测试,测量各个原件,短路情况,发现12V后级整流二级管有短路现象,拆下测试发现有一个二级管已经击穿,一个是好的,通电测量发现450V电容有300V电压说明前级电路整流电路和EMI电路没有问题,整流电路为4个二级管,继续测量发现变压器没有输出,通过跑线发现变压器也损坏了,由于本人有一个备用的12V监控电源,直接拆下换上,不小心把EMI弄掉了,尝试恢复,结果把线都连上发现EMI2段都是断路,无法进行滤除市电200V 50HZ的干扰,把坏的12V监控电源的EMI换上,修复完成,通过跑线本人得出有一个控制芯片,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工作原理只有通过经验判断,通过2个整流二级管,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正级,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负级,可能是通过这个产生震荡电路,和液晶显示器的,控制芯片和场管的震荡的电路不同,还有的就是开关电源的是通过三级管实现震荡电路,本人不是学电子的,第一次发贴,会修主板和显示器,笔记本修通病,如果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补充内容 (2016-5-12 22:40):
测量好的12V监控电源从变压器出来是12到20多的交流电,到整流二级管正级还是交流电,整流二级管出去的直流电压,经过滤波电容,出来的12V以上的直流电,通过跑线本人得出有一个控制芯片,通过2个整流二级管,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正级,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负级,可能是通过这个产生震荡电路,

补充内容 (2016-5-12 23:57):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的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出功率为6W。当输入交流电压在
110~260V 范围内变化时,电压调整率Sv≤1%。当负载电流大幅度变化时,负载调整
率SI=5%~7%。为简化电路,这里采用了基本反馈方式。
接接 通电源后,220V 交流电首先经过桥式整流和C1 滤波,得到约+300V 的直流高压,
再通过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N1,给WSl57 提供所需的工作电压。 从次级线圈N2 上
输出的脉宽调制功率信号,经VD7、C4、L 和C5 进行高频整流滤波,获得+12V、0.5A
的稳压输出。反馈线圈N3 上的电压则通过 VD6、R2、C3 整流滤波后,将控制电流加
至控制端C 上。由VD5、R1,和C2 构成的吸收回路,能有效抑制漏极上的反向峰值电
压。该电路的稳压原理分 析如下:当由于某种原因致使Uo↓时,反馈线圈电压及控制
端电流也随之降低,而芯片内部产生的误差电压Ur↑时,PWM 比较器输出的脉冲占空
比D↑,经过 MOSFET 和降压式输出电路使得Uo↑,最终能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反之亦
然。
为了抑制初、次级之间的共模干扰,在N2、N3 的同相端还并联一只1500pF
/2kV 的高压陶瓷电压C6。VD5 可以选用 UF4005(1A/600V)型超快恢复二极管。VD6

补充内容 (2016-5-12 23:57):
选1N4148 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VD7 须采用3A/40V 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可选B82
— 004 型(15A/40V)。 C2 宜选2200pF/1kV 的高压陶瓷电容。R1 为C2 的泄放电阻,
可防止断电后在C2 上积累的电荷形成高压。为降低空载电压,在输出端并联一只 560
Ω的最小负载电阻。高频变压器可选国产E-20 型铁氧体磁心。其截面积Sj=0.25cm2。
绕制方法应为先绕N1,再绕N2,最后绕N3,并需注意线圈的极性。各绕组所用漆包
线的线径与匝数已标明在图中。

网友:
是220V电压本人打错了

网友:
好像很高深的样子看你这宿笔记本的电路一点问题斗没有

网友A:
好乱,看得头都晕了,就不能图个画吗?

网友B:
真的不知楼主所云,还是上图吧.............

网友:
没有图纸就是一个小监控电源,纯属自己研究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考验我的想像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考验我的想像能力

只能这样了你要要照片的话可以把监控电源的电路板传上来

网友:
测量好的12V监控电源从变压器出来是12到20多的交流电,到整流二级管正级还是交流电,整流二级管出去的直流电压,经过滤波电容,出来的12V以上的直流电,通过跑线本人得出有一个控制芯片,通过2个整流二级管,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正级,一个整流二级管一段接负级,可能是通过这个产生震荡电路,

网友:
如果看不清请下载以后放大观看

网友: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电路
+12V、0.5A 单片开关稳压电源的电路如图所示。其输出功率为6W。当输入交流电压在
110~260V 范围内变化时,电压调整率Sv≤1%。当负载电流大幅度变化时,负载调整
率SI=5%~7%。为简化电路,这里采用了基本反馈方式。
接接 通电源后,220V 交流电首先经过桥式整流和C1 滤波,得到约+300V 的直流高压,
再通过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N1,给WSl57 提供所需的工作电压。 从次级线圈N2 上
输出的脉宽调制功率信号,经VD7、C4、L 和C5 进行高频整流滤波,获得+12V、0.5A
的稳压输出。反馈线圈N3 上的电压则通过 VD6、R2、C3 整流滤波后,将控制电流加
至控制端C 上。由VD5、R1,和C2 构成的吸收回路,能有效抑制漏极上的反向峰值电
压。该电路的稳压原理分 析如下:当由于某种原因致使Uo↓时,反馈线圈电压及控制
端电流也随之降低,而芯片内部产生的误差电压Ur↑时,PWM 比较器输出的脉冲占空
比D↑,经过 MOSFET 和降压式输出电路使得Uo↑,最终能维持输出电压不变。反之亦
然。
为了抑制初、次级之间的共模干扰,在N2、N3 的同相端还并联一只1500pF
/2kV 的高压陶瓷电压C6。VD5 可以选用 UF4005(1A/600V)型超快恢复二极管。VD6选1N4148 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VD7 须采用3A/40V 以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可选B82— 004 型(15A/40V)。 C2 宜选2200pF/1kV 的高压陶瓷电容。R1 为C2 的泄放电阻,
可防止断电后在C2 上积累的电荷形成高压。为降低空载电压,在输出端并联一只 560
Ω的最小负载电阻。高频变压器可选国产E-20 型铁氧体磁心。其截面积Sj=0.25cm2。
绕制方法应为先绕N1,再绕N2,最后绕N3,并需注意线圈的极性。各绕组所用漆包
线的线径与匝数已标明在图中。

网友:
8脚的IC用的何型号SM003 4K24

网友:
有开关管看电路图 1N4148型硅高速开关二极管,上面的是尖峰吸收电路 UF4005(1A/600V)型超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知楼主所云,还是上图吧.............

图纸图片已经上传完毕,就是一个学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乱,看得头都晕了,就不能图个画吗?

图纸和照片已经上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