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楼主(2016-05-12):
j13009-2能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MJE 13007   MJE13009   型号差不多就行 13007 13009  就是功率上的区别耐压一样,换上13007就是输出功率小了一点。

网友:
在其它电源上拆就行。。。。

网友:
用普通的13009就可以代换.............

网友:
随便在旧电源的拆就行了

网友:
换了D13009K的,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