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苹果5C显示白苹果而后红苹果花苹果最后黑屏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6-05-12):
       之前接到过一台苹果5C的机子,是进过水的,顾客之前在三家店修过,其他师傅都说这机子没得救了,后来客人不死心,就送到我这里叫我帮看看。说实话,我维修苹果机的经验倒是很浅的,所以就接下来,想反正就是不开机的,拿来练练收也好,反正没有风险,于是就接下来了,打发客人回去,说是有结果电话通知。
       客人走好开始拆机开搞,拿下屏幕后发现主板上的屏蔽框都被之前的师傅给去掉了,主板看着应该是干透了,于是接上稳压源看看,结果一接电就直接大短路,稳压源报一声警报声就自动断电,我以为这机子就是这故障了,以为是没得救了,刚有点灰心,忽然想到屏蔽框都没有了,会不会是连锡之类的呢?于是就取下主板看看,没见到有啥明显连锡的地方,再接电,发现居然不短路了,看来是主板贴到机壳而已,然后开机,*脏话*···········居然能开机,以为是捡到死鱼了!!
       BUT!!!!没有那么简单那!,上屏再开机,发现开机后显示白苹果,然后苹果慢慢变红,再变花,最后黑屏了!!试着开了几次都是这样,是死故障了,立马拿出一个新屏来试机,同样是这个故障,屏幕被排除了,就是主板坏!
      拢一下被各种惊喜和惊吓搞得有点发昏的头脑,想想,进过水的机子不都是爱腐蚀嘛,显示有问题就看看显示屏座子啦,万用表君出动,打值逐个量,然后发现J5的第11脚居然没有值!检查一下发现连接这个脚的R4没有了!不过手上没有5C的料板,于是只能查阻值,然后在5S的板上找个参数一样的焊上去,这期间为了伺候这蚂蚁一般小的电阻,我真是焦头烂额,过程不讲反正是最后终于焊上去了,花了几十分钟··········
      焊上去后,想着这回真是搞定了吧~~~上电!开机!···············我···············日················还是白苹果红苹果花苹果黑···············
      有点崩溃,再想想,开机白苹果,是不是说背光正常?后来稀里哗啦的,是不是后来主板启动运行出问题?但是是哪里问题?···············不管了,去量一下开机必备电流······足足11组啊··········都没有问题,时钟复位就不用看了·············其实我也去检查了·······都没有问题然后再量R17、R18总线···········全都正常
       到这里,其实我已经没有思路了,就一边上论坛开贴求助,一边问其他老师傅,结果得到的答案是论坛上有人说换个U3就知道了,老师傅说要不是CPU坏了,要不是总线有问题···············手头上没有U3,其实我也觉得U3坏的可能性不大,坏了应该亮不起来嘛,但是还是订!!不能轻易排除一丝丝的可能性,在不懂的地方,要重视所有的建议!
       在到货前,我还是要验证一下老师傅们的说法,CPU就不管了,对我这水平,对苹果的机子,这玩意坏了就不用修了,直接跳过,再测总线,对着图纸把所有的,能量到的带有I2C字样的线路都量一遍···········压降电压都好得很········
       好不容易把U3的料等到了,开工干活~·~~~~
       先拿锡箔纸把硬盘盖一下,再把U3旁边的C52,C69铲掉,用拆CPU的神器·············换上小铲········风枪开个300度,一铲下去,下来了,嗯嗯~~~不错~~~~然后焊盘上点低温锡,再300度把新U3沾点焊油放上焊盘,吹吹推推,能复位,再用镊子一压芯片,锡珠爆出再推推复位~~~好了。
      开机·················成功了············显示正常,触摸正常·········然后发现电池坏了,指南针也是·坏的,让客人换个电池,指南针用不上,就不修了,共收费350·············但是·········但是·······赚的钱大头是老板的,我只有一丢丢提成·········好痛心的有没有···········
      最后··············一搬来说~~~~我都喜欢说别人,没图说的JB·················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图啊·········所以········看官们就无聊的时候看看我说的废话,图的话···········呵呵呵~~今天天气真好~~~

网友:
以后遇到这问题就直接干U3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时间长的话又更难修了。

网友A:
楼主 如何量取去量一下开机必备电流 时钟等等

网友A:
还有 U3是管什么 的

网友:
难道是管理显示的?
小白求教

网友:
Q4是很容易坏,不过修这问题其实就直接U4就可以了,修了好多台,没有L8坏的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好厉害的

网友:
不错,有师傅指导就是好使

网友:
楼主好厉害 啊 给楼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U3是管什么 的
                                                                                 ...

U3是管灯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如何量取去量一下开机必备电流 时钟等等

这个内容有点多,不好讲,不过论坛里面有资料的,你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容有点多,不好讲,不过论坛里面有资料的,你可以去找找看

谢谢楼主的建议  我是小白  想多学习点

网友:
管灯光的 ?开机亮 是不是证明背光灯没有问题 ??那变红苹果和灯光有关、。?求解惑

网友:
U3是显示管………

网友:
修机子刚开始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u3是管理显示和灯光的呀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