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lt1250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6-05-12):
游戏悍将上的,短路了,找不到参数,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替。求救

网友:
还有sf20jg的标注

网友:
直接her207代替,没问题

网友:
你这型号网上都查不到,,

网友A:
先明确是整流的还是稳压的,整流可根据环境确定,稳压可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明确是整流的还是稳压的,整流可根据环境确定,稳压可不管

电路板是d没带z,pfc部分用的,快恢复207换上没问题没炸。

网友:
her207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