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如何改输出电压呢?

楼主(2016-05-12):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如何改输出电压呢?
如TOSHIBA AC ADAPTER 19V改成为16V电压输出。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你说说,你是怎么弄开它的,是不是面目全非了呢。你有这款电源图纸我教你改

网友:
你要有图纸吧。这样不如直接买个16V电源,而且拆开怎么还原

网友:
改431中间控制脚的电压傎值

网友:
改反馈电压

网友:
电压可以改,但只是在小范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你是怎么弄开它的,是不是面目全非了呢。你有这款电源图纸我教你改

先上图:
TOSHIBA PA3714E-1AC3 REV:02 19V3.42A 2PIN 65W AC ADAPTER
先从两边角撬开,还好只有两片。这8PIN芯片I1002/PEUF是什么元件?

补充内容 (2016-5-23 00:14):
这个1002芯片的引脚:
1pin:VCC
3pin:NC
4pin:GND
8pin:Vout=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