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6-05-12):
今天接到一台N480机器。拿过来电流跑0.6不动。有时会直接跑到0.8不动。也不会亮。拆机测量各电感都有电,果断的刷一个BIOS上去。故障依旧,此机器找不到图纸。不好下手。于是断电打各电感的对地值,发现3V的值为76,5V的值为40,这个很明显不对。于是加电烧,没有感觉明显的发汤。根据经验35V对地值都偏低的话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果断把南桥拆了,值恢复正常。换上一块新的上去。完美亮机,装机测试发现左边两个USB用不了,有一个数据对地值为0.再拆机测量得数据线上有一个六角的芯片。应该是二极管。果断拆了。值正常。装机测试正常。到此机器修复

网友A:
那不是二极官,那是电压转换官子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USB不能用,一般怀疑南桥。你能查出其它元件问题,也属难得。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USB不能用,一般怀疑南桥。你能查出其它元件问题,也属难得

网友:
运气不错  只烧了南桥

网友:
有图纸吗 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经验下次借鉴。

网友:
就是  就是

网友B:
这经验不浅啊,3 5V值低了直接就干南桥,能说下为什么吗?

网友:
不错   轻松赚钱啊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拆的应该不少usb转换管子  不然拆掉也不能用

网友:
你测的不是usb数据线吧   这个值为零只有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经验不浅啊,3 5V值低了直接就干南桥,能说下为什么吗?

因为都是给桥的待机电压,所以同时短桥的悬疑最大,通常情况下修到的都是一路短路或者是线性短路!

网友:
3/5v待机去的地方南桥,ec和网卡,别的二级转换管不击穿基本就它这些了,ec能触发排除,但网卡坏的也多

网友:
刚换了桥的,所以只能查usb相连电路吧!

网友C:
六角芯片不安装可以吗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只烧了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的也比较多,还有那个显卡的固定柱也容易脱焊!

网友:
USB数据线为零一般第一反应就是桥短路。。。。。

网友:
我也刚接到这本子,不知是这问题

网友:
技术不错,新手膜拜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快速锁定故障,不赚钱都难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兄弟点位图纸发出来

网友:
楼主的0.6,0.8是插电就有,还是触发后的?按道理35V短路应该不能正常触发阿

网友:
你咋这么牛

网友:
楼主真的可以

网友:
楼主机器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我Y470卡电流0.8 开机时显时不显

网友:
LZ抓问题不错哦,果断,强

网友:
恩。不错。。。但最后一句 。数据线是直接通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二极官,那是电压转换官子
数据线短路怎么是电压转管呢?

网友:
戴尔的·问题j就是多

网友:
这样都能灌水

网友:
测试发现左边两个USB用不了,有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锁定故障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雷劈了的,坏了这么多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稳中求胜,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助值变低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角芯片不安装可以吗

不安装是可以的,具体还要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