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Q60C,开机显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6-05-12):
清理过风扇,换过散热龟胶.开机还是一开显一几秒,一
会自动关,按ENTER也是一样,

网友A:
兄弟我有台惠普431问题跟你差不多,也是开机过几十秒自动关机,关机之前风扇加速,有时候进系统瞬间掉电,我几乎把所有可能的东西都换了还是一样,就差换主板了,听说这机器温控是通病,你可以换一个G475的温控在显卡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有台惠普431问题跟你差不多,也是开机过几十秒自动关机,关机之前风扇加速,有时候进系统瞬间掉电, ...

可不可以把温控拆了不要,?

网友:
温度检测电路查一下

网友:
关机之前风扇加速,有时候进系统瞬间掉电

网友:
看下pci设备

网友:
温控出错了。提示温度过高。

网友:
又是HP机器。。。。。。。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一个  没好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把温控拆了不要,?

不行拆了照样会掉电,

网友:
把温控摘掉 试试

网友:
确实是温控问题,更换芯片,如果不行, 强行把检测脚拉低,HP就这样子了

网友:
修温控电路吧       看是真热还是误报

网友:
可以将检测脚正负短接   你的机器好像没进系统就掉了   查查开关

网友:
去掉温控试一下

网友C:
可以插温控芯片反馈电阻,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插温控芯片反馈电阻,包爽

不是插,是拆

网友:
进bios 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