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12):
接修一台华硕k43sa主板。故障为 待机0.003安。待机3.3V 5v都没有。测ECIT8572E 86脚无电压输出。这个是
EN使能电压输出端。正常应该是高电位。用来开启系统供电芯片 RT8206A工作。目前电压为零。测量3.3v 5v电感阻值没异常。确定为EC无VSUS_ON输出导致系统无待机3.3V 5V。检测EC工作条件  EC的主供电AVCC是正常的3.3V。复位3.3V正常,ACIN_OC#为0V也正常,LID_SW#为3.3V也正常。时钟应该是内置时钟。发现测量BIOS芯片时候。7,8脚电压都为0v不清楚BIOS供电电压是那儿提供的是否是待机就有还是应该,还是3,3v 5v出来后才有。是否参与待机工作。哪位大神有经验的告知下。不胜感谢

网友:
   条件正常的话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了南桥,如果USB不能用,一般怀疑南桥。你能查出其它元件问题,也属难得

网友:
如果BIOS供电都没有。你想想刷bios程序能行吗?应该先弄出来BIOS电压才对。这个bios供电是否是待机时候就有呢?确实不清楚。没图纸。它从那儿来也不知道。所以才想请教下大神们。不希望乱回复骗金币的人胡乱回复。这样太不负责了

网友:
你从图纸上,把BIOS的供电名称复制然后查找,看他是直接用的待机供电还是从系统供电转化来的

网友:
图纸上看是+3VS 看了半天都没弄清楚是从那儿来的。那电位图真是不太会用。一个一个的找都没有发现上源
+3vs通过一个保险转为+3.3v_64P给bios芯片供电。但找半天+3vs没弄清楚从那儿来的

网友:
acin  不正常 你看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跟你的 一样的问题   现在也没有头绪  正想在论坛里取经呢    楼主搞定了吗
搞定的发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为什么是VS 电压给BiOS供电 你是看错了 还是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