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如何装w8

楼主(2016-05-12):
mac 如何装w8
Mac

网友:
超薄的没有光驱我搞一个小时没搞定客户拿走了期待楼主搞定了发出来结果

网友:
网上好多安装教程,运到什么问题再到这里寻求帮助。。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制作U盘解决,论坛有资料

网友:
新款的的MAC可以用USB 启动 直接去下载一个WIN8系统安装就好啦
如果是很新的机器
你要去苹果下载驱动

网友:
我致到 先用U盘装OS X 下载驱动

网友:
和装其他电脑的系统一样的过程,就是要做一个EFI的启动U盘,用U盘 启动装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