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3被雷打了,无12V 5V

楼主(2016-05-12):
联想L173被雷打了,无12V 5V
300V有
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测量到电压
是不是要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电源板了事,反正也不贵

网友A:
那应该启动电阻有问题

网友B:
打雷坏的。换PWM芯片,仔细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启动电阻有问题

好的,我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雷坏的。换PWM芯片,仔细检查外围电路。

好的,我查一查修修看

网友:
打雷一般全桥,电源管理,开关管,光耦,保险都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及电源管都可能坏了

网友:
坏的多的话 没芯片 就改板子

网友:
查一下PWM启动电压,有换PWM芯片,没有查供电

网友:
打雷一般全桥,电源管理,开关管,光耦,保险都坏了,会坏一串的

网友:
换PWM芯片, 剑查三级管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雷打的问题可大可小

网友:
电源芯片有个供电电阻,看哈肯定坏了,这个电阻坏了,芯片也是坏的了

网友:
烧的多 的话 旧换板子

网友:
电源管理坏了 我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