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90主板风扇转速低以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6-05-12):
    收了几片联想品牌机的主板,型号是L-A690的,症状是上电自己开机,就是不亮。我到论坛上一搜发是同病,是电池的电压低(不足2V)和BIOS的问题!下面就好办了,到论坛上下载了BIOS,换了主板电池,然后刷了BIOS。果然主板点亮了,就是发现CPU风扇的转速太低,只有700转左右,最大不超过960转。开始也没有太在意,以为这就搞定了。可是把主板CPU风扇拆下来时发现主板的CPU的金属底板太烫手了,足有40多度。这还是在机箱外才用15分钟,那要是在机箱中用上几个小时那还得了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啊。于是乎就开始搞了,因为联想的主板有个隐藏的BIOS的设定,是用CTRL+F1打开的。我用CTRL+F1进入BIOS的高级模式一看,没有风扇的转速模式设定。那怎么办了。于是乎就在网上找相关的文章,可是没有相同的。只有一篇风扇不转的文章,看了之后,又量了下主板,一切正常。在仔细观察了主板后有了发现,后来就把P3057G这个三级管去了,直接连接了12V的电压。主板接上电源后发现风扇的转速明显提高了,进入BIOS的高级模式一看,风扇的转速达到了2900多,正常了啊!!!
     后记:联想和IBM的主板一般都是用CTRL+F1进入BIOS的高级模式的,高级模式里一般都有关于主板、电源等风扇的转速调节模式的选择的,但是也有些主板中没有这个功能,那就只能来硬的了,就如同L-A690主板这般了。顺便说一下,惠普的主板的风扇转速的调节一般是用CTRL+F4,也有CTRL+F2的。下面上图。

网友:
牛人,修的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技嘉的主板 也是ctrl +  f1  来调出来的

网友:
一般没怎么改过转速

网友:
强拉12V貌似噪音会很大吧

网友:
还有隐藏设定?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直接连接12V能正常使用?不会导致断电?

网友:
大哥能传高清图看看嘛  这图片太花太难受

网友:
CPU风扇的转数只要在3000转以内,所产生的噪音一般都能接受的,我以前用分贝仪测试过,有机会的话我会上几个图给你们看看啊!!!当然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测试,从而来验证我说的!!!

网友:
不是图够清楚,是上传的图片大小只能在500K,压缩了后就不成比例了,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