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431风扇转速加快掉电的故障,提示温度过高

楼主(2016-05-12):
大家好,我现在求助于各位一个问题,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惠普431 的机器故障如下:开机能亮,但是过大约25秒左右准时掉电,掉电之前风扇加速转动,然后就黑屏了,再开依然可以,不过有时候开机会提示温度过高,你们不要想多了不是温度的问题,铜管好的很,散热也绝对没问题,我换过 显卡  CPU   PCH  两个BIOS都刷了,换过EC  换过  温控,还短接过温控2 3,5 6脚然而并没什么用,CPU供电后面有杂波电容我也换了芯片也换了电杆,目前我已经没可以整了,我想问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不要说换板,不然我也不发帖了

网友A:
准时掉电,程序你是合成的试过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时掉电,程序你是合成的试过嘛

不是合成的,但这BIOS绝对没问题,这款机器不需要合成BIOS,刷了 N多个还是一样的,有其它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