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Win10应用商店默认C盘安装位置

楼主(2016-05-12):
怎么修改Win10应用商店默认C盘安装位置

  Win10应用商店默认的安装位置在C盘, 相信很多Win10使用者都想知道windows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的位置要怎么去修改默认的安装位置吧。要不然软件全安装在C盘里,想想都感觉可怕,那么现在已经有修改的方法了,要怎么修改呢?
  下面讲讲,Win10应用默认安装路径修改方法:

  方法一:

  打开设置——系统——存储,会在右侧看到“保存位置”设置,在这里你可以设置将应用安装到其他分区,甚至是移动存储设备(包括移动硬盘或者U盘),不过不能安装到网络驱动器。

1、系统设置保存位置

  该功能不需要你格式化所选分区,因此分区中的原文件可以保留。不过,出于保险考虑,你应该备份一下自己的文件。
  如果你选择安装到移动存储设备,当断开移动存储设备连接后,安装到移动设备中的应用也就无法打开,不过系统仍可正常运行,重新连接移动存储设备后,应用可恢复正常。
  当你选择将应用安装到其他分区后,系统会自动在该分区新建三个文件夹:其中一个文件夹与你的计算机同名,用于保存用户配置文件,另外两个文件夹分别为WindowsApps和WpSystem,WindowsApps用于保存应用程序文件,WpSystem用于保存应用相关数据。你可以打开这些文件夹查看文件。

2、新的安装位置

  其中,WindowsApps文件夹内的文件都是经过加密的,因此如果你将应用安装到移动存储设备,在设备丢失的情况下也不必担心这部分数据泄露。不过,保存的用户配置文件夹并没有被加密。目前还是预览版本,在后续版本中或许都会被加密。

3 、WindowsApps

  方法二:

  步骤1、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方法是:打开开始菜单,左键单击运行,出现运行对话框后, 输入regedit

4、运行注册表编辑器

  步骤2、找到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步骤3、在右侧你可以找到数值名称为ProgramFilesDir的项目,里面的默认数值数据为“Crogram Files”,将这个值修改为你所需要设定的路径,比如“Drogram Files”,然后确定,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5、修改注册表

  好了,关于Win10修改默认应用安装目录的方法已经介绍完了,是不是都忍不住的想要马上去更改了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更改win10应用默认安装位置后,只有新安装的应用会被安装到新位置,之前已安装的应用不会被自动转移。
  本文介绍的怎么修改Win10应用商店默认C盘安装位置,这个功能对于只有32GB存储空间的Windows平板来说是非常实用的,用户终于可以把应用安装到SD卡等外部存储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