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

楼主(2016-05-12):
开机电流0.41A  不显示。做过BGA 刷过BIOS还有一样。。板号CFT3I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cpu上有个电容漏电吧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CPU上哪个电容

网友:
可能有通病

网友:
是通病  我的和这个一样的 我折腾了半天刷了bios  吹了U都不行 我一看 果然有个电容感觉腐蚀了 拆掉了 就好了 和这个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12-1-1.html

网友(2016-06-15):
我的 也是这个情况  加焊了 几次都返修  最后CPU上的电容腐蚀引起的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特别多

网友:
我有个G405的笔记本也是这样的CPU,怎么换了也不行呢

网友:
就是cpu 电容的问题  我的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