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05-12):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客户家一台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只有蓝灯闪一下,没声音没图像,测量电源板12v,24V,5V全部正常。拆下电源板,拔掉主板连接线保留高压板连线,把待机5V和待机控制以及背光控制短路,背光灯亮起确定电源板正常,故障就在主板,于是拆掉主板和按键遥控板拿回店里维修,接上电源板测量主板电压,5V,3.3V,2.6V正常。

图一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用手触碰各个稳压块和芯片,发现2.6V稳压块非常热,开机几秒就烫手,2.6V电压慢慢下降。拆掉主芯片屏蔽罩,触碰主芯片发现发热很快,明显不正常。拆掉2.6V稳压块输出电感,测量电流达到1A左右。

图二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思考主芯片和2.6V稳压块这么热,也许是主芯片坏掉了,这就有点麻烦了,芯片两百多个脚,底部还有散热片,并且焊接也是一个大工程,还不代表修的完好如初,后来思考一番,不对呀,怎么少了个电压,主芯片一般都是一个一点多伏的电压,由三端稳压供电,而这台机子没有三端稳压,于是重新测量主板上面的圆形电感,发现一个电感两边都没有电压,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可能故障就隐匿在这里,一般情况下,主芯片都由5V再降压成一点多伏供电,这台机子应该也不例外。于是追查电感和降压芯片的供电来源,终于发现新大陆,5V经过硅胶下面再出来就没有了,小心刮开硅胶,发现下面是一个000的电阻,一测量开路了,心中大喜,终于找到故障了。

图三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图四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图五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找了一会,并没有找到这种电阻,再测量5V负载,没有短路,不先理睬它,大不了冒烟咯,重新接好电源板和按键遥控板,通电开机,随着遥控器开关,指示灯又亮又灭控制自如,维修成功。再触碰主芯片和2.6V的三端稳压不发烧了,于是便把机器送回客户家,试机一切正常。

图六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故障原件露脸:

图七 TCL液晶电视L40E9F主板不开机

网友:
电阻开路怎么还会引起稳压块和主芯片发热呢

网友:
这故障隐藏的真深,关键是遇到楼主这样的高手,让它无处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哪个1.26伏是给主芯片VDDC电压供电的,大多数都有这个电压,当住芯片电压不正常发热很正常,就和电脑主板南桥一样,没1.08V照样发热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就是不知道这种电视的图纸到哪里去找呢?

网友:
主芯片缺1.26伏会发热,一般都认为是短路引起,欺骗性很强。待机控制信号是stb吗?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很详细的分析,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