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12):
联想Y40开机不显,一会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
外换VGA,能显,正常,
换过屏,也换过高压条,还是不行,就差主板没换了,,,,
\

网友:
有图有真想   厉害、

网友:
楼主这机器多少年了还修那 ,换台新的吧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

网友:
这型号不是独显的吗?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独显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基础条件先量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暗屏没有 先查供电啊  在修显卡

网友:
很旧的机器啊 不过看起来很新的样子

网友:
这样的板很 常见的,换了来试试

网友:
排线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大   加汗看看

网友:
我也 修过问题   显卡不要加高了    一   办办就可以 加汗 会好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什么条件都没查,你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的lvds模块 工作条件 刷个bios

网友:
别光顾换屏换高压条  看看电压到高压条没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啊

网友:
先测量供电吧。

网友:
加焊显卡1111

网友:
显卡屏线都测一下

网友:
外接能显就不能说内显也是好的,也可能是显卡问题,查查显卡条件

网友:
吹下显卡 先

网友:
查查显卡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拿到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看来是小白

网友:
做显卡吧,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暗屏呀

网友:
傻吊是Y4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