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开机电流上到1.3左右掉电

楼主(2016-05-12):
板号haoax1mb6f1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CQ42开机电流1.3掉电,一般情况下,HP的机器显卡和BIOS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结果刷了ECBIOS和桥的BIOS还是一样,只能做做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换桥吧,第二天换上去,竟然还好了,因为像这种机器,EC和桥的概率很大,因为EC到开关和桥都有一个开启信号,到开关的信号有了,但到桥没有,所以会做桥,没有拍照的东西,所以只能口述,忘各位不要喷,附上这机器本身的BIOS:

cq42 I5.zip

I5EC 和桥

网友:
能修好就行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