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改成外接适配器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6-05-12):
音箱坏了  发现是变压器坏了  交流10V的变压器  出来两组电压到板上4个二极管整流后给到两个大电容  我用一个12V5A的显示器适配器直接接到整流后的两个电容上  一开始正常  用几分钟声音就变得嘶哑  如果音量调到50%以上还正常  50%以下就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就开始嘶哑  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在说

网友A:
你音箱的功放是用正负电源供电的.,你接单电源肯定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音箱的功放是用正负电源供电的.,你接单电源肯定不行的

我看电路是220V变压后整流供电的  这时不也直流电了吗?  而且虽然用的双10V最后也并到一起了   多2V的电应该没问题啊   不知道为什么放小声音就有杂音  开到最大还正常  刚给电也正常  就点个一两分就不行。

网友:
一般来说整流后的两个电容串联的。你真的要改,就要两个独立的12V,分别接到整流后的两个电容上,注意正负极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