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S 板 号U31SD 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2):
       1这机器问题是不触发,拆机裸板电流0.028,全板各大电感打值正常,外观五明显断线腐蚀,是一修机。
       2经测量发现无35V《看这电流还以为35V有呢》,公共点电压正常,待机芯片为RT8506A,参照6237的图纸测量发现供电 参考 正常, 唯独缺开启。
       3 开启一般是EC发出的VSUS_ON_R经过一些电阻转换过来的,测EC 86脚没电压,查EC8572E条件,论坛没点位,参照X43LY的点位查的,EC和待机芯片都一样,当时正在修,供电 复位  电流检测都有,就把X43LY的换上去,还是一样。
       4这是没什么头绪了,就胡乱测测,这是发现通电瞬间,电流表cc有闪一下,因为电流表是放在左手边,读数都是从侧面看过去,不从蒸面看 看不出来,就因为这个我还多浪费了很多时间,一直围绕阻值到处测量。。。。。。迷路中。。。。。。
      5一段时间后,发现短路根本测不到只能重新按时序在跑一遍,测完发现还是正常,VSUS_ON_R还是不发出,又过一段时间突然想起会不会电压经发出来了,只是转换过程中没转换过来呢。被自己蠢哭,本来正常的思路现在才想起
      6 拆掉VSUS_ON_R连接的第一个电阻,ez边有3.3,一边没,看样子是被拉低了
      7自己太菜鸟,跑了一圈线 也没跑出来,也懒的跑《这才是重点,呵呵》然后就去某包看有点位没,买了一份点位,很快就找到一个下拉电阻,拆掉一切归于平静、、、呼
     故障很简单,只怪自己思路不够清晰,加上没点位就显得主板修起来很难,
      望加分鼓励

网友:
电阻拆掉后电流为0.016,这才是正常的待机电流

网友:
细心就能成功

网友:
还是楼主细心,学习了

网友:
下拉电阻 拉低了这个信号吗

网友:
哈哈。决定心细

网友:
点位之前忘记发了  需要的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6751-1-1.html

网友:
华硕,还是有点位爽

网友:
谢谢指教!向高手致敬